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画完一块ARM Linux MINI学习板!

楼主(2008-01-18):
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画完一块ARM Linux MINI学习板!感觉一个字“丑”,实在是不好意思拿出来,但是菜鸟要进步,必须不怕出丑,给自己和同是菜鸟的弟兄们一起听老手们讲课的机会,呵呵。。。。请老手、高手们多多指导,阿南率众菜鸟万分感激!认真听课中。。。。。

网友A:
不错,用的啥ARM芯片??

楼主:
把铺铜掩藏后

楼主:
re phoenixmy:s3c2410a

上班时间到了,晚上继续....

网友B:
注意SDRAM线的等长哦...

如果频率上了百M的话,要注意SDRAM的等长走线,特别是那两根时钟线...不然跑到上百M时,系统会不稳定.....

楼主:
reille兄讲得很好,要等长.差分信号要等长比较好理解,后来又

数据线和地址线(特别是DDR)等长,难道数据线和地址线也是差分信号?
现在时钟线也要等长?reille 兄(或其它兄弟)能否给俺们介绍一下原理

网友C:
数据线等长。。。

是因为信号在数据线上流动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数据不等长,那么流动的时间也是不一致,那么,从信号源短发出的信号在终端接收到的信号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比如:
源端:           终端:
1                0 //由于延时,接受到的数据还未变为1
0                0
0                1 //由于延时,接受到的数据还未变为0
1                0

那么,接收到的数据就从源端的1001,变为接收到的0010,结果就发生变化,从而出现错误,当然,只有频率很高的时候,线路延迟才可能对信号变化产生影响;
以上请个高手指正.

楼主:
为便于大家分析,先简单介绍一下板子

CPU为S3C2410A位于板子中间(主频200MHz,外接16MHz晶振),CPU下面为NAND Flash,右边和右下面为SDRAM;上面为10M以太网控制芯片,其左边为网络变压器和RJ45座,右边74系列逻辑芯片;板子左上方为5V电源输入与LDO;JTAG接口在板子右下方,其上面为DB9和232接口,旁边是一几个LED和按键,复位按钮板子在右上方。上下两个长条是连接底板的,上边那条主要有比较关键的LCD信号线,下边有地址、数据线及SD卡信号线。该板插在底板的左上方(接口正好在整个大板的旁边),也可单独工作。

网友D:
很漂亮呀!

右上SDRAM信号线引出时,过孔的位置是不是改一下比较好呀,如果你是手工焊,靠的太近容易出问题,并且调试时不太方便!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网络芯片啊?好多钱啊?

网友F:
sdram,一般情况下不用等长。ddr却要。

这里只要差距不是很大就可以。至于差多少,要看你跑的频率,和信号上升时间算。以目前的经验看sdram没有必要等长。

楼主:
谢谢大家踊跃发言.

谢谢kingpoo兄,原来等长的原因是为了信号的同步,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请kingpoo兄及其它兄弟补充!
decoder8兄的考虑很仔细(我想应该是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实在谢谢),过孔不能太靠近焊盘,特别是在SDRAM的外部会更加严重,因为工程师的焊功必尽没有机器或专业焊板工人那么强,在拖锡时,如果用力过大,多次以后会将过孔上的绿油刮掉,容易短路,以后就不好拖了。
Re cdzxx007兄弟:用的是最早的CS8900A,因为该板子是为初学者设计的,考虑到使问题最简单化,s3c2410公版的linux,或其它开发板商的内核都直接支持,软件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直接使用。我在设计底板是用100M的DM9000AE,管脚少,价格低。
pk.kong兄弟讲的确实,200MHz的s3c2410要求不是很高,SDRAM可以不用等长。当主频到400、600,甚至更高,或DDR时要求要高些。

楼主:
看清楚些走线,一面发单层显示的图

Top:

网友G:
现在好多人SHOW板子啊

哈哈
过几天我也来SHOW一下

楼主:
re xlt169:show,可以让大家指出您的不足,有利于改进

同学们开始问问题啦!!!!请高手、老手及知道的同学们踊跃发言.........

网友B:
2410的话SDRAM那里可以不用等长了吧...

原以为是2440呢..呵呵..
我原先画了一个是2440的板,LAYOUT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后面负责人说当跑到100多M(不是主频)时就会出现不稳定.我没有对SDRAM那里做等长处理...估计是等长这里出了问题...
等长处理一般出现在高速高频当中...

网友B:
晶振下面走线...

这块板应该没关系吧...因为是六层,顶层下面又一层完整的铜层(VCC/GND),做吸收和隔离..所以个人认为是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G:
不是很爽

直来直去,不太喜欢
你可以看看电脑主板
很舒服

网友H:
器件布局不错

以上太多兄弟的赞美,器件布局不错,但我来几点建议:
1)BGA 下边的VIAS超多,会不会引起BGA的焊接不良
2)晶振下边走线多,会有干扰
3)板子的右下方的VIA很多,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类似邮票孔了,有可能带来板子的结构不那么牢了

先看到这些

网友H:
是四层

TO  reille :
是四层,不是6层哦

楼主:
谢谢yangliyy兄弟,对您的回答还有如下疑问,呵呵

1.    您指“BGA 下边的VIAS超多,会不会引起BGA的焊接不良”中的“下边”是指BGA里面,还是BGA旁边?如果是里面就无法避免,因为要将它们引出来,如果是旁边,那是否可以将其引出到外面些,再打孔
2.    晶振下边走线多,会有干扰。如果我将晶振下面的mid1层不走线,然后将其捕地,那么是否能够起到晶振与Bottom层上数据线的隔离。另外是晶振干扰了其它信号线,还其它信号线干扰了晶振的时钟信号,使CPU运行不稳定?
3.    呵呵,第一次听到“邮票孔”的概念,谢谢yangliyy兄弟,又让俺学到新东西。那么如果这些过孔不能避免,是否应该将其分散?
4.    器件布局不错?能否具体的指明哪些部分不错,这样我们新手们以后也可以继续保持,呵呵,谢谢yangliyy及一切参与的大侠们。

楼主:
再问问题:

楼主:
经过孔后,将线加粗有无必要?

楼主:
相邻层走了平行线,影响大吗?不要让它们重叠,是否会好些?

网友I:
学习了!

加收藏夹里,等人回答了,也顺便到这蹭点知识。

网友J:
是用protel画的?

是用protel画的?

网友:
网络部分有问题

1236反了,变压器及RJ45不要铺地

楼主:
谢谢1210兄弟:

您指"1236"在哪个地方?能否讲讲"变压器及RJ45不要铺地"的理由,成分感激,呵呵!
我把RJ45下面专门铺了一块,变压器那里铺的是模拟地,如图:

网友K:
没有参考gnd和power吗?

你四层板里面四层都走了线,这样很不好啊。 没有完整的ref-gnd,很难接受emc考验。

网友L:
你这图没法看....

1)几层啊?
2)层序排列?
3)你太紧张?

不知道上面3个条件,无法评论。不过大体上看:没有mark点、那两条插座间的连接线简直就是巨型天线、绕线太多、4个信号层应该可以直来直去。虽然SDRAM在你这个板上可以不考虑等长,但来这么两三下延迟线,可以给人高深的感觉...:)  也许你还不大会用你的软件设置规则,看得出有良好的手工布线基础和审美观,但如果你的这种方法以后布DDR2RAM之类的系统的话,可真是出力不讨好

楼主:
谢谢eyecan和wolver

Re eyecan:这个板子处理器的主频才200MHz,问题应该不大吧?公司已有很多该处理器,四层板的产品,有很多出口了。

Re wolver:万分感谢兄弟的指点,该板为四层板,都为信号层,没有专门的地和电源层。Mid2Layer铺了电源,其它三层都铺了地。另外还有一些不明白您的意思,还请兄弟介绍详细点,呵呵,谢谢!mark是什么?两条插座间的连接线像巨型天线中的两条插座是上下两个80pin的那两个吗?

网友M:
你的问题真多~~

先回答一个28楼的问题:当出现折线的时候,折线长度应该遵循3W规则,也就是说,折线长度至少是折线宽度的3倍以上。

从图上看,你符合了3W的规则,但没有理解3W规则,运气比较好……

网友M:
OSC下面的线的问题

如果是在PCB同层,那么OSC下面走线是绝对不应该的,如果是隔层,并且中间有VCC或者GND隔层的话,OSC下面走线是没有问题的。

OSC下面走线的不利后果主要考虑OSC的高频信号干扰它 ,其它更多的是关注电气的问题,例如,很多OSC的底座是金属的,如果其下面有线什么的,当线的绿油被磨损后,容易造成短路等

网友M:
经过过孔后把线加粗

没有必要,而且我个人建议,请尽量不要轻易改变线粗,除非是电源线

网友M:
27楼问题

用了74HC244的话,个人认为如果WIRE不太长的话,可以去掉不加。

另外那个竖着一排过孔,请尽量采用三角交错的方式排列,另外,个人建议把过孔的内外径设置为相等,可以防止生产时焊锡倒灌的问题

网友M:
对1楼的图的评价

总体走线看不清楚,但对GND的铺铜还是比较清楚的,在铺铜的问题上,看来你还没有毕业。

铺铜的第一要诀:降低地的等效阻抗

问一个问题:什么样情况下,电子产品才不需要考虑抗干扰处理?

楼主:
哈哈,yewuyi 大侠也,一口气回答了这么多问题! 阿南万分感激

关于:"什么样情况下,电子产品才不需要考虑抗干扰处理?"
阿南确实回答不上来,还请yewuyi 道来

网友L:
re:40楼

1)mark点是:贴片机对位参照点,手工焊接可不需要。但这是PCB贴片焊接规范。
2)100MHz或以上的PCB没有单独的完整GND位面,在公司里我罚他打扫办公室一月...
3)两个80pin座连线有“...数据、地址...”,如果指SDRAM(应该是100MHz外频吧),那么绝对是天线!这样的PCB布局结构,设计审查在我这里绝对打回票!

总之,你这个设计(包含SCH和PCB)是该精减的没精减,该放宽的没放宽...,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似乎没有考虑PCB系统架构,设计PCB的时候似乎也没考虑EMI的问题。一句话: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考虑,硬件水平还需提高。用你的软件水平(高级)衡量的话,硬件水平属中下级别。

网友N:
期待wolver开坛讲法

最好是关于"系统性的分析考虑"以及"精简""放宽"等等!

网友O:
好贴,阿南,美观度还要加强。呵呵

楼主:
wolver大侠说的正是,阿南万分感激.确实应该大大的补课才行

wolver 能否提一些该板的修改建议,大动手术,或重新画也没关系,呵呵

网友L:
re:50楼,你闲着没事干,练手艺啊....

还大动手术、重画....

你的图我又没说不能用,只是告示你个提高的方向,下次做类似的时候注意不就行了...

我在这个论坛发了个贴:手动?自动?
你可以看看,也许会有点什么心得... :)

网友M:
超导的情况下,不需要考虑抗干扰问题

PCB的电磁兼容问题,基本可以用这一句话解决。

网友P:
LS错,就算是超导下也一样要考虑电磁兼容、阻抗匹配等问题

网友Q:
sdram不用等长

如题

网友M:
请洗碗机给俺讲讲为什么不成立

俺现在接受的观点就是如此

网友N:
洗碗机!

XWJ?
哈哈哈啊

楼主:
re wolver(51楼):阿南的悟性实在一般,所以只能通过重复的

修练,希望能够体验出点滴的心得,也请大侠表达的详细些,哈哈.另外,现在就去欣赏:自动?手动?

re yewuyi 兄:您的意思是指铺铜要尽量的使各个地的等效组抗最低(即往超导方向看齐), 是吗?能否以1楼的图为例,具体的指出哪个地方的不足,这样让俺等菜鸟兄弟们紧紧的记住

网友M:
TO LS

re yewuyi 兄:您的意思是指铺铜要尽量的使各个地的等效组抗最低(即往超导方向看齐), 是吗?

是的。

另外,其它的信号线可类同GND的处理,也是尽量遵循这个原则。

至于1楼的图,细节看的不清楚,但铺铜还是清楚一点,你按照上面的原则看看自己的铺铜,就知道自己需要修改哪些地方了。

洗碗机哪里去了?快快给我解惑~~

网友R:
yewuyi

你对“手动?自动”?怎么看?

51楼: re:50楼,你闲着没事干,练手艺啊....
我在这个论坛发了个贴:手动?自动?
你可以看看,也许会有点什么心得... :)

网友M:
RE:老狼

俺只在学习的时候用过自动布线,工作中都是用的手动布线,用自动布线逼着你去学一些布线规则,但很多时候遵守了布线规则,板子却也工作的不怎么安分,这就说明了,布线规则多数情况下是充分不完全条件,搞电子的工程师,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如果想做合格的行业电子工程师,他们往往都会积累自己的一套布线规则,这些规则有的是理解成分,有的是大量测试后的自我总结,也有的是前辈们约定俗成,于是更多的工程师都会选择手动布线,当然,这是当前的状态,个人认为,电子行业发展的趋势是自动布线,大家期待着这个目标,但很少有人认为现在已经达到,工程师个体的力量不可能完成这个研究,所以这个只能留给大的PCB软件设计公司去研究,至少目前,我个人倾向于使用手动布线

楼主:
向yewuyi兄请教确认铺铜:

在1楼的图中,俺是否应该在铺的铜上多放些过孔,以保证它在层与层间的充分连通;在铺不到的区域,事先也放些过孔再铺,保证它们也能顺利的铺到铜.这就算遵循超导了,是这意思吗?yewuyi大哥

58楼: TO  LS

re yewuyi 兄:您的意思是指铺铜要尽量的使各个地的等效组抗最低(即往超导方向看齐), 是吗?

是的。

另外,其它的信号线可类同GND的处理,也是尽量遵循这个原则。

至于1楼的图,细节看的不清楚,但铺铜还是清楚一点,你按照上面的原则看看自己的铺铜,就知道自己需要修改哪些地方了。

网友S:
是手工布线吗?

是手工布线吗,我对复杂的线路往往是下不了手,太费时了,对楼主的实践很敬佩

网友T:
四层就可以搞定2410啊?

我以为都要六层才行呢

网友U:
信号线影响晶振

如题

网友V:
俺,新手一个!

LZ有原理图吗?
俺也想做个玩玩!
ljc424@163.com

网友W:
re:

关键要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X:
ZXB

只要晶振外壳接地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Y:
也想 知道这个答案

引用 楼主: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62楼: 向yewuyi兄请教确认铺铜:

网友Z(2009-06-25):
我正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