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设计多层板(>6)用埋空吗?还是都用通孔?

楼主(2008-01-18):
请教一下
大侠们设计多层板(&gt6)用埋空吗?还是都用通孔?

网友A:
埋孔工艺好像做板成本很高,我上次画了个就直接用通孔了

埋孔工艺好像做板成本很高,我上次画了个就直接用通孔了;个人觉得除非板子密度确实够密,无法通孔,才采用埋孔

网友B:
用盲、埋孔还不如用通孔加两层,除非空间真的不行。

网友C(2010-10-10):
电路的复杂程度,IC的引脚排布,对性能的要求等决定是否用通孔。我做手机的,MTK ,展讯部分平台IC 有通孔方案。高通还没有看到。其他平台不了解。

网友D:
从不用盲埋空,知道吗,手机design house为了降低成本,整板的BGA以前用6层板画,现在都改4层板了,我们的电脑的主板现在也大部分都是4层板了。

网友E:
盲、埋孔成本会高很多,不建议使用

网友F:
不考虑成本,也还有使用环境的温度压力问题,在温度压力变化大的环境使用带有盲埋孔的板子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