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覆铜时与焊盘不能完全接合,怎样才能使其完全接合

楼主(2008-01-19):
(无正文)

楼主:
不完全接合图形为

楼主:
如何达到此效果,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99SE软件

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你焊接的时候会发现,你烙铁功率不够,这么做导热太快了。
Design 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双击打开设置页右边Rule Attributes 里边选Direct Connect 就可以了
英文词不知道有没有抄错的地方,别笑话

网友B:
在规则里面设置把,

在规则里面设置把,

网友C:
刻舟求剑

网友B:
呵呵

没有LS快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啊!!

网友D:
建议不要这样做,焊接麻烦啊,如果闲线细,可以加到20mil

网友E:
这样做不好!

网友F:
re

花式连接较好

完全的不利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