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6如何进行整体编辑啊?

楼主(2008-01-22):
AD, se
现在在学AD6.6,但是他好象没找到整体编辑的功能,不像99SE,各位高手,如何进行设置啊?

楼主:
好象还是不行

按上面方法做,点确定后会出现一个小框,在上面对参数修改,但是没次都是显示只找到一个元件啊,原理图上使用更是一个元件也找不到啊

楼主:
例如字体高度更改

现在字体高度是60MIL,但我想把所有元件的字体高度都一次性改为40MIL,怎么改?

网友A:
re

在要改了标号上面,点击右键,选择相似。在60mil那栏选same。确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