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进化史】Protel Layout学习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1-22):
因为我原来做硬件的时候是用Protel做原理图,然后用PADs做Layout的,因为当时的几个同事都是PowerPCB画图。
现在,因为工作的需要,偶尔需要Layout个小PCB或者检查别人Layout好的PCB,一用才发现,自己这菜鸟还不是一般的菜。
我会把我学Protel中遇到的所有问题list在这里,希望能得到诸君的帮助。
同时也算是自己的进步记录吧。

Protel版本:99SE

---------------------
7楼: 问题2:如何整理PCB元件库

我有自定义几个元件库,我现在想把他们重新分类,并删除重复的封装。
我应该怎么去做?

楼主:
问题1:选择个Line怎么这么难

我画了一些Line做Keepout,现在想改了,想delete掉原来的line,但是这select也太辛苦了,我至少要点5次以上。
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选好层EDIT---SELECT---ALL ON LAYER

选好层EDIT---SELECT---ALL ON LAYER

网友B:
EDIT-DELETE:可以连续地,逐一删除

如果选择的鼠标精度太低,可以将Snap Grid选择为1,同时关闭电气捕捉功能,不会受到其它导线吸引的干扰。

OK!!

引用 楼主: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问题1:选择个Line怎么这么难

我画了一些Line做Keepout,现在想改了,想delete掉原来的line,但是这select也太辛苦了,我至少要点5次以上。
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C:
批处理啊……

楼主:
谢谢608和921

楼主:
问题2:如何整理PCB元件库

我有自定义几个元件库,我现在想把他们重新分类,并删除重复的封装。
我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C:
挨个浏览,重命名,复制粘贴……

网友B:
好象不能合并,可能是怕重名吧

楼主:
mohanwei的这个必杀技可以做为最后一招

难道只能“挨个浏览,重命名,复制粘贴”

网友C:
我整理过几百个,1个小时不到做完了

这些软件还没有到达图像识别的水平,加上自己的命名又不怎么规范:D3,D7,C10x13,P12V-5V……所以只能手工整理了。

大致就是把你的项目里每一个PCB生成一个lib,然后全选,粘贴到一个lib里,重名不怕,会自动在后面添加“_1”的。然后用上下箭头键浏览,重命名、删除……

网友D:
多摸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