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ARM板!(我喜欢砖头)

楼主(2008-01-07):
(无正文)

网友A:
哇,真漂亮!两层板?

楼主:
是的,第一次画ARM板,向高手讨教!嘿嘿!

楼主:
谢谢指点!我会改正的.

楼主:
为什么大家不给我提提意见!想发出去做板了!

这个是我第二次的了,第一次的电路原理方面有问题,好不容易调通了,想做一块学习板玩一下.

网友B:
布局很整齐嘛

漂亮

网友C:
楼主一定要提问题的话,你的power和gnd 布线有问题。

电源地:
你的B面走横,A面走竖,未见power井字网络,只在外围有些许粗线,单线入内,无彼此接应强化。
用自动铺铜方式,造成无数尖角,天线,无相邻层加强via,还不如不加。
看不清哪些具体pwr和gnd信号,但有点可以肯定,对于2层板而言,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优化的余地很大。
其他布线
1:同层T线步法尽可能避免
2:线虽然漂亮,但其实布局是可优化的,bus上via还可优化,因为现在的布线拓扑不是最优的。
3:你的晶振下面是否布线了?

关于布局:
模块间未见隔离带,因不知道实际原理图,也不方便评述。

这么小的图,而且单纯的layout,不结合原理图,要砸砖也免为我难。很多细节,我也就不说了。

楼主:
感谢cmoscmos!

你提的这些问题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没想到细节的问题这么多!新手入门,还在学习中,以后向各位大侠多请教,嘿嘿!

网友D:
直角太多

楼主:
那些是45度走线,拐角处拉的太长不好看!

网友E:
这好像是个ARM 开发板 听不错得

网友F:
大概看了不是很清楚,感觉不是太好

        首先说明一下,没看过你的原理图,不太了解你的关键信号和信号速度。除了一些横平竖直的走线外,没看出你的走线,地线,电源线设计遵循什么规则。
你的各走线也没有什么规则可言,比如你的线宽和线距之间。你的晶体走线和地之间的布置不合理。VIA看上美观,但不实用,请不要走的过密,焊盘也不要太大,根据走线可适当缩小。等等
以上仅供参考,评述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楼主:
谢谢ketter!这是一块ARM7的学习板!

自己画的学习用的,以前搞51单片机画板子时也就是哪样好看那么画哟,嘿嘿,这是我的第一块ARM板,这方面也考虑不足,我也正是在一边学一边画的.画这块板时,我也就考虑了SDRAM,FLASH走线,和关键芯片的电源线,后来的重点就放在了板子的布局上了,我这样的布线思路可取吗?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G:
总是感觉你左下角那个插件不漂亮

比我画的好。
如果自己用,用DIP可以,出去卖还是贴片好。体积小。芯片单买比较贵。
先买芯片再做板,防止有些元件不容易买,可以替换成别的。还可以看封装是否一致。1:1打印,看得清楚。

网友H:
漂亮啊,

路过,再怎么也得说上两句,呵,

网友I:
你的网络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cmoscmos提到的这些都不懂啊
我也是新手,希望能阐述的具体一点啊

楼主:
网络用的RTL8019

左下角的是RJ45,自己做板,我也就是想做了玩一下的,为了减少成本我是尽量画的小一点!过年有空就想把驱动调出来,看看板子的性能!

网友J:
各个接口应突出板子

各个接口应突出板子

网友K:
很漂亮

楼主要真是第一次做的话
那就是有LAYOUT天赋了
有空也看看我晒的板子哦

楼主:
谢谢电子管!!

"各个接口应突出板子"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RE:xlt169 真的是第一次画,,不敢贸然去打板.问题还很多!所以请大家多指点!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刚看过xlt169兄的板子了,高手之作就是不一样呀!

很漂亮,第一次晒板时好像被几位老大砸了场子呀!偷笑......相比这下我还是比较幸运了!

网友L:
楼主自己作板玩,能否给我一个空板子我啊?我也想自己玩下,开始我不会画板的哦

网友M:
漂亮!

本人新手上路……最近也在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