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直有个疑问,关于布线时的“直角”问题

楼主(2008-01-07):
哪种方式好?

楼主:
大伙有没有在意这个小问题?请说说选择的理由吧,谢谢啦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这样……

楼主:
恩,yewuyi的建议不错.看到很多粗粗的电源线采用这种方式

不过,看到很多细细的信号线都直接成直角了.会会不大好啊?CPU的速度在200MHz以上,1GHz以下.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搞清楚,看了一点!

我记得这个好像有公式可以算的,理论上的,嘿嘿!我看了一点东西,也说的不深.

网友B:
对于这个问题,也就是布线时平滑就好,这是我的理解!

也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C:
像这种线如何做等长和阻抗匹配?

网友D:
主要跟长度有关吧。其它的影响太小了

网友E:
占个位,学习了

网友F:
主要是阻抗

信号是高频的时候,阻抗一旦不连续,就会发生反射
电源不算是高频的,对于电源要是考虑稳定性,不要发生塌陷

网友G:
请教七楼

何为阻抗变化,谢了

楼主:
re thidxjtu的“2楼图左边的好,因为只有一次阻抗变化”:

为何右边的图也会有阻抗的变化呢?难道不是等效于(哈哈,阿南是初学者,问题比较多,大侠不要笑话呵):

楼主:
re tjcwt:这里是指“特性阻抗”,即信号在导线上传输的瞬间

电阻值R = ρ*L/S[Ω] (S:横截面面积[m2],L:导体长[m],ρ:金属(铜)的电阻率[Ω*m])。
横截面面积 S 与导线宽度 W 有关,W的变化请看下图:

网友B:
上层和下层分开看.

过孔可以看到下层的,那样两种走线的不同就是上层直线与45度走线的不同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过孔也是一段直角走线吧,这样可以分析吧.

网友H:
学习了,占个坑

楼主:
呵呵,对!过孔也是一段直角走线,只是该线短点而以,

看来放一个过孔也就相当于走了一个直角.
不知道这些理解对不对? 还请thidxjtu及各位热心的高手、老手们,多给俺们菜鸟们多上课,谢谢啦!

对了,热心的王版主哪里去了?

网友A:
按照你16楼的图,你最后一个竟然是最好的……

但估计地球人都知道:那显然是错误的。

你那个R是直流阻抗,也就是电阻值了,但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要讲:高频!

很明显:1/4/5是合理的,其它都是不合理的。

在高频线上尽量少打过孔这是基本常识问题,但对于过孔来说,等效电容和等效电感的影响就高频来说,其影响更大一些。

网友G:
re 阿南,多谢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截面积有变化,换言之线宽有变化

网友I:
不过过孔都比较粗

对于高频来说
由于集肤效应,也能较好的传输信号

不过寄生电容 电感,能避免就避免

网友I:
其实我是占坑来学习的

网友J:
re

我认为低频或者电源关系不大,高频的话还是45度或者圆弧,另外尽量不要过孔,减小寄生电容电感

网友K:
能不分支最好吧

顺序走下去。

分支处相当于进行了星形连接,有阻抗突变的问题。出去后线路不等长又反射回来,对于高速来说,可能要有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713624481.jpg

楼主:
王版主的意思是:只要不是高频(即高速,低速数字电路,电源等)

这些走线的方式影响不大,简洁、美观就可以,而过孔能少就少。是这样吗?老王

网友L:
2楼和3楼的走法都能接受。

2楼和3楼的走法都能接受。500兆以下,过孔的效应可忽略吧。

网友M:
应该从存储器1管脚穿过去,一直串到最末端

网友J:
re 阿南

恩,我是这样理解的。另外如果低频,过孔影响也不大。我一直认为在pcb工作中,布局的影响比布线要大。

楼主:
谢谢老王及众兄弟.

呵呵,阿南已经喜欢上了PCB!等画好一块后,再让大伙给指正指正,这样才能有提高,哈哈

网友N:
王老大该被打屁股喽!!!哈哈

网友J:
楼上是说我吗?哈哈,打吧,打一下¥10000

网友O:
下学期要学高频电路了,学习中……

   还看不大懂,不过好像跟《工程电磁理论》中传输线中的导行电磁波有关,
以前觉得学了没用,现在看来这些原理都是基于我们所学看视枯燥的理论有关,下学期的高频电路偶得重视了

网友P:
走钝角,还有pcb加工方面的好处

网友Q:
我觉得,50MHz以下,直接弯角根本没区别,但是

    过热风工艺(整平、回流等)的时候,锐角容易因为应力集中而断裂,特别是细线。

网友R:
ls对的

包括腐蚀时,大角度的折线内外的腐蚀液蜗旋会影响质量,特别是厚的铜箔

网友S:
上下两层90度走线,过孔在哪里好呢?

上下两层90度走线,过孔在哪里好呢?C:Documents and

网友T:
确实好帖!能解决不少疑惑,占个坑~~~

网友A:
徐老板其实已经说了根本问题……

引用 网友M: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29楼: 应该从存储器1管脚穿过去,一直串到最末端

如果你打算用过孔,那么就要估算这将对你的设计带来多大影响,如果你可以比较明确的认为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用过孔转,如果你不会估计或者估计不出来就需要从信号的源头直接一点出线,也就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了……

楼主:
re thidxjtu(41楼):

角度变化和过孔都会引起阻抗变化,在走线时以阻抗变化次数最少的原则,所以将角度变化和过孔在同一点上为最佳.这也就是您在7楼表达的:"2楼图左边的好,因为只有一次阻抗变化。 ",是吗?

楼主:
过孔比走线小的问题:如下图所示,为电源线打一过孔到另一层

此时过孔是否应该要增大到线的宽度,否则加宽的电源线就失去意义了,请问各位兄弟能否这样理解?

网友U:
俺的方法是打N个过孔

楼主:
打N个过孔,不错啊,是个好办法

网友V:
实际中是这样用吗?

高频走线是不可能走分支的,只能依次连接;
对于低频和电源,走Y字很正常,性能影响很小。
还是应该结合实际应用来讨论问题

网友K:
呵呵,想不到阿南真是菜鸟!

只是比我小那么一点点而已,你再小一点点就好了,哈哈……

楼主:
re 921兄长:

呵呵, 能够得到这么多热心兄弟的指导,菜鸟真好!其实水平"菜"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或不敢正视)自己水平"菜".阿南在很多很多方便真的是非常的"菜",所以时刻用"三人一行,必有我师"来告诫自己(公司里的焊接工人、主装调试、测试工人等都是阿南的老师),便以天天都能提高而感到兴奋和自豪.如果有一天阿南成了大富翁、大老板不足喜,但哪一天阿南散失了进取心,散失了永往直前的斗志,阿南必将痛苦不堪.....

祝:兄长新年快乐,天天好心情!

网友W:
弄了半天还是没搞清楚哪种方式好

哪位大虾总结一下好了,不过我个人喜欢左边的图,因为感觉比较美观

网友W:
不过想问啊南你这是高频?

网友I: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K:
哈哈,反正我就是菜鸟,怕谁?!

能跟你一起学习,相信其乐无穷!
关于那个开发的,今后多多指教的啦……兄弟我的观点和你差不多,过去发长一段时间,我怕说自己不懂,现在好象觉得挺光荣的,心态转变了,都好办。

不少人说我的水平太烂,好啊,烂 也要烂得有水平,嘿嘿……

引用 楼主: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49楼: re 921兄长:

呵呵, 能够得到这么多热心兄弟的指导,菜鸟真好!其实水平"菜"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或不敢正视)自己水平"菜".阿南在很多很多方便真的是非常的"菜",所以时刻用"三人一行,必有我师"来告诫自己(公司里的焊接工人、主装调试、测试工人等都是阿南的老师),便以天天都能提高而感到兴奋和自豪.如果有一天阿南成了大富翁、大老板不足喜,但哪一天阿南散失了进取心,散失了永往直前的斗志,阿南必将痛苦不堪.....

祝:兄长新年快乐,天天好心情!

楼主:
re liuyj226:不是高频,普通的ARM板,最多也只能算是高速啦.

re"50楼: 弄了半天还是没搞清楚哪种方式好":其实thidxjtu 和王班主等都已经回答的挺具体啦,请您细心的阅读

re 921兄长:咱们要把一切都看的正常、自然,不能算光荣,但也要抬头挺胸,坦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足,甚至失败和挫折。虚心的向其它人请教,及接受他们的批评与指正等

网友X:
我也占个坑学习

我也占个坑学习

网友Y:
这样走如何?

这样走如何?

网友Y:
1和2有区别吗?

1和2有区别吗?

网友Z:
有没有权威站出来

学习  学习

网友AA:
学习了

呵呵 学习了
请问下5楼的这种方式为什么比较常用呢 有什么优点?

网友AB:
圆角走线怎样?

网友AC:
高速信号中过孔会增加一定的电容负载

除了影响到阻抗之外,会增加电容负载,这也是高速信号中尽量少用过孔的原因

网友Y:
谢谢68楼!

如果只考虑性能的话!
该怎样布啊?
能不能贴个PCB出来只贴局部?
可以吗
?
先谢过.

网友A:
请问thidxjtu:遵守菊花链规则是为了什么?

引用 网友AD: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68楼: 你的板子怎么布成这样?

60楼图:如果是电源线可以这样布,但是信号线要遵守菊花链规则,就绝不可能这样布。

个人认为,如果你的PCB能走那么大面积的线的话,60楼的方式完全可行。

另外,一般对于折线或者弧状线,必须满足3W规则,也就是折线长度至少要是线宽的3倍以上,速度越高,这个比例就越大,也就是线的平滑度越高。

网友AE:
学学习习

学学习习

楼主:
thidxjtu大侠的图,让俺看的眼花,真是佩服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