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技巧:99SE鹰眼的一个用处

楼主(2008-01-14):
打开设计浏览器,选中“browse”选项卡并选择浏览选项“Net”(一般默认为此选项),下方有一个鹰眼。

多数情况下它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在布局时我觉得用处不小。现在说一个用处,其它大家补充吧----

你的布局是否合理呢?这个标准也许太多,现在给你一种参考。现在请点中其中一个net,之后按箭头键↑或↓,逐一观察各个net的分布情况(观察技巧之一)。可以认为(理论上要求),如果所有net都不太长,或过于分散,那么大致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个别跑得太远,那可能就没谱了,这时,通过调整元件的位置予以适当调整,那么就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net点分布----点不会过于分散,个别网络不会长得太长,----过于极端的情况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问题产生。

总之,通过此鹰眼,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布局的主观性和盲目性。

----本帖为原创,转帖请注明作者和21IC的链接。图中的网络OUTOE为源点source,输出允许,是现在**作实例中最长的网络,其它都比它短。根据源点位置和布局限制,估计最好也就这样了,呵呵,我还要努力一下能不能再短一点,更合理一点。

(哈哈,加裤子了……原图太大,改小一点,更适合大家)

楼主:
增加一点:特别关注网络

象上图,走线过长的网络应当特别关注。为了在绘图时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可以点击网络下面的编辑(EDit...),然后点击颜色栏条,弹出小窗口后,选中一个显眼一点的颜色。比如,上图我选中了粉红色。

再如下图,因为我的A0和A1要有比A2~A18等更多的负载,相比之下,要对它特别关注,布线时,为能予以更特别更方便一些关注它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布线优先,也选择显眼一些的颜色。

说明一下:这些都是边实践边编写的,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

楼主:
这是我重布前帖PCB的大样

这一版,估计要比前一版强出许多。如以过线孔做指标(大致能表明布线的流畅性),则有可能20个过线孔就解决问题……权作日记并作交流。

网友A:
,,

在器件布局时这个有很大用处,
在完成布局布线时,我大多数时候都是打开PPLIVE并把窗口缩小到鹰眼的大小,而后一边布线一遍看电影。

楼主:
过是那么爽啊!

打开PPLIVE并把窗口缩小到鹰眼的大小,而后一边布线一遍看电影

网友A:
,,,

嘿嘿,
那感觉就像PROTEL嵌入了看电影功能!

网友B:
大叔,棒棒

网友C:
真正的经验,学习了!

楼主:
呵呵,多谢点评

再加一小不点:

习惯上,往往把电源正设成红色,地线设成绿色。

多种电源时,注意及时分块。

--------------
mm,给我搞,棒棒糖,别害我糖尿病哈~

楼主:
看来,要跳出牢笼了

第2版最难的地方终于过去。

网友D:
呵呵,真会造名词啊,害我到处找“鹰眼”在哪里呢

原来是这么大个“鹰眼”啊???

那就用的太多了,估计没有谁不知道的...

楼主:
“鹰眼”不是我造的,我不过是引用而已

网友E:
看到“鹰眼”好奇进来看一下……

网友C:
请教大叔!

你的元件布局还没完成就开始布线?还有电源线也没完成呀?布局方面还有什么独门暗器呀?请大叔赐教!!嘿嘿!

网友F:
个人觉得没多大用处.....

特别是在复杂的板子上...根本用不上...如果用来看关键信号倒是可以用下...

楼主:
作为工具,一般不太可能任何时候都能用上的

本帖也说明在布局的时候,有一定的用处。

如楼上所说,对于关键信号要用,不见得普通信号不能用。一般而言,做个宏观了解吧。如果较大一些的板子,宏观了解也不做,很可能到最后“前功尽弃”的。

网友C:
有用还是没有在画板子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还是想知道iC921大叔元件布局时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大叔能不能指点一二,嘿嘿!

楼主:
这个太难回答了:PCB就是走线美和模拟的较量

其实,我做得不多。

总体原则应该是:让走线线尽量简洁,利索。格外重视地线,让地线尽量完整并在一层上最好(有利于铺地和分离电流方向吧)。让特别信号线尽量短(有时不可避免地比较长),尽量不经过功率器件和线路。

有些出入口和安装点可能是固定死的,此时的发挥受到的限制非常多。

布线中,出现异常而反复布局,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总之,我也是在学习和练习,慢慢跟大家学习吧。但严谨的精神,不可以少,求精求美并举。总的一句是:PCB就是走线美和模拟的较量,呵呵……为了美,为了走线简洁,让它更符合模拟要求,跳线是经常的事。关于跳线,请参考我BLOG里的“等地位引脚”一文。

我现在有个习惯:先不管滤波电容,留地方给它得了,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C:
关于我上面的那个问题!

我知道这样的问题不好给一个答案!各人的习惯不一样,并且高手们在处理一些细节也可能是一种职业的感觉,就像做语文中的诗词鉴赏,都是感觉!但我还是想各位高手说说这种感觉!谢谢了!

楼主:
我的感觉就是:走线美和模拟的较量

网友C:
大叔回贴真快呀!消化中.......

楼主:
呵呵,吃饭去了~

网友G:
要都一个一个看,累死了

只能做参考,不实用

楼主:
不看你更累

网友H:
先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