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教testpoint(急)

楼主(2008-01-14):
请问各位大虾, 在Protel99中如何放置测试点testpoint? 望指点!
在着就先谢了.

网友A:
放个焊盘,连根线就行了吧

能满足要求就行了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要是测试点多的情况下呢?有没有从原理图倒入pcb时候就网络的

网友B:
我每次都手动放的,不知道又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每次都手动放的,不知道又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原理图中

原理图中我是找个lib为ERC的为测试点, PCB中找个焊盘,随便命名如TESTPONT 作为REC对应的PCB库,就行了

网友D:
我看,这不过是一种名义性质的东西

一个焊盘,如果是测试点testpoint,那么会在定义面表露并在防氧化处理,否则生产时可以不给你表露。不知道哪个厂家考虑过这种简化生产的手段与否?----平时看到的,一般都是表露的,生产起来“麻烦”一点吧(人不麻烦,机器也要麻烦的)。

如,pad:只能定义一个层,是否定义成测试点,决定表面是否表露,否则,如果不定义,生产时可以覆盖。via和pad都可以做testpoint用,但via不同于pad,可以定义两个端层,但不可以定义结构。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想象或理解,估计不会错。如错,请纠正之!

网友E:
我喜欢放焊盘,那样可以焊个钩子在上面,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F:
在原里图里做个元件

只有一个管脚。对应的封装是一个焊盘,不就得了,

网友D:
如果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就不去上班……

pad 就可以了,SCH里加元件,纯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