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上传个单面PCB请大虾指点下,多给点意见让我进步更快

楼主(2008-01-14):
(无正文)

网友A:
发文的下面不是有个链接图片么

旁边就是上传图片

网友B:
传吧,传了我给你加裤头!

网友C:
好看。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D:
一看就是protel

xx

网友E:
走线真漂亮呀!

网友F:
支持一个~~~MM画的板就是漂亮~~~估计人长得更漂亮~~~

网友F:
我晕...楼上的你认识00这么久了,啥时见00说过假话嘛~~~

网友G:
呵呵,上传就上传呗,还“小M小M”的,看把圈圈勾引的...

网友H:
以前没见过,今天两只睛眼看到了,嘿

网友I:
哈哈。。。王版主要给楼主MM穿裤子了,并且是裤头!`~~

网友G:
王版主亲手穿上的?

网友J:
不错,还可以的,

底层红胶贴片,顶层插件高密度单面板,还有测试点,非常具备挑战性,非常好,稍微注意插件零件的焊盘连的线路加粗些,这样不容易起铜皮。

网友K:
底层红胶贴片?

红胶贴片是什么,新手不懂,请教。

网友L:
dskl

一般,简单说一下个人意见,PCB的目的首先是实用,如果有线间干扰且影响调试的话,再漂亮也没用.再有就是作者喜欢改变同一网络走线的走线宽度,可能是出于某些考虑如电流等,这本身没问题,但个人认为作者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在很多网络上都在变线宽,都有这种必要性吗?

楼主:
大家做的都是比我复杂好多的电路,我上传的这个让大家见

  TO:
xwj

11楼: 呵呵,上传就上传呗,还“小M小M”的,看把圈圈勾引的...
   以后不会这样,免得对我有很大意见。
 TO:

18楼: dskl一般,简单说一下个人意见,PCB的目的首先是实用,如果有线间干扰且影响调试的话,再漂亮也没用.再有就是作者喜欢改变同一网络走线的走线宽度,可能是出于某些考虑如电流等,这本身没问题,但个人认为作者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在很多网络上都在变线宽,都有这种必要性吗?
      的确有这种不好的问题存在。我当时是这样考虑,我在一个1206的电容里过2条线用0.254MM的(当然这是极少数的在逼不得以的情况下,而不想多一根跳线的情况下才用的),但过了这个电容出来感觉有点空间了我又把这2条线的距离变成了0.3MM。还有一种情况是我走线时发现有空间了就喜欢把线弄的粗一点没空间时就弄的细一点。好的我接受dskl的意见改正这个缺点。
  TO:斑竹,谢谢给我裤头穿

楼主:
另外说一下排PIN那的线

靠近排PIN的线我是特意加粗了的,增加了接PIN的牢度。不过我又补了泪滴,造成这附近的线看起来都是怪怪的,一些连接测试点的线在测试点那里也变的鼓起来(变线宽)了。
所以另外就想问下大侠们,当想让一个插件零件的焊盘连的线路加粗时是一次用很粗的线连接好,还是线用适当的线连接然后用填充块的方法将其加粗比较好。传个图看看好了,左边使填充块,右边是一根粗线

网友M:
底下是金手指吗?如果是,最底下那根线就要去掉了

而且要把金手指做到底部边缘上……注明45度倒角……

网友N:
用心画的,顶一个

凡是用心做的都要顶

做好了更要顶。

很不错。

网友O:
请问:mohanwei

底下是金手指吗?如果是,最底下那根线就要去掉了

而且要把金手指做到底部边缘上……注明45度倒角……

这里如果是金手指,要把最低下那根线去掉,这个明白。
这个注明45度倒角是什么意思,怎么注明?是给制版厂看的吗?有什么标准的注明格式吗?
是否是只要有金手指就最好要注明?
请指点!

楼主:
底下是金手指吗?如果是,最底下那根线就要去掉了

  TO:
mohanwei22楼:
这个是要贴排PIN端子的位置,外盒固定要求,此端子要放在这里,不能在往边缘移动了。它下面那条线是GND,不知道放在这里会又很大的影响吗???

网友P(2008-02-21):
看上去很爽

感觉很干净

网友Q:
扔磚

本來畫得還行﹐非得贊個天花亂墜..是不是顯得有點虛偽。
小MM提出給點意見是好的想法﹐畢竟多一些人參考獻策是好事。
本人提幾點意見﹕
1.    走線和鋪銅部份建議走45度拐角。(Tools—Perferences-Other項“Rotation Ste..”改為45-OK)
2.    底層SMD元件的焊盤需要鋪一點銅皮﹐否則生產是走線容易斷裂。
3.    底層地線鋪銅建議改為灌銅較好﹐遮罩的效果理想。
4.    金手指焊盤出有多餘的走線﹐很容易導致生產時連錫短路﹗
5.    MCU背面多鋪一點地﹐增強抗幹擾性能。
6.    SMD運放IC (so-8)右邊的兩個二極管離PCB板邊太近了﹐建議在檢查一下安全距離﹗
好吧﹐先打擊一下﹐有時間再扔磚。

网友Q:
扔砖

本来画得还行﹐非得赞个天花乱坠..是不是显得有点虚伪。
小MM提出给点意见是好的想法﹐毕竟多一些人参考献策是好事。
本人提几点意见﹕
1.    走线和铺铜部份建议走45度拐角。(Tools—Perferences-Other项“Rotation Ste..”改为45-OK)
2.    底层SMD组件的焊盘需要铺一点铜皮﹐否则生产时走线容易断裂。
3.    底层地线铺铜建议改为灌铜较好﹐屏蔽的效果理想。
4.    金手指焊盘处有多余的走线﹐很容易导致生产时连锡短路﹗
5.    MCU背面多铺一点地﹐增强抗干扰性能。
6.    SMD运放IC (so-8)右边的两个二极管离PCB板边太近了﹐建议在检查一下安全距离﹗
好吧﹐先打击一下﹐有时间再扔砖。

网友R:
蛮好看的

网友S:
还有飞线呀?

这中间还有飞线是不是作跳线。是因走不通,还是一开始就预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