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9SE生成Gerber文件时怎样设置让其输出时对齐?

楼主(2008-01-15):
99SE生成的Gerber文件重新导入查看是两层错的好远,怎么设置才能让它输出时是对齐的?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99SE导入GERBER?这倒没试过。CAM下是一定行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不是说在99SE中对齐,能不能设置后使它输出后再打开时就是对齐的?(也就是生成Gerber文件后不管用什么打开查看它的各层都是对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