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添加NET

楼主(2008-01-16):
一个简单的电路,没画原理图,在画PCB时遇到的问题,我想给GND,VCC等网络加进去却不知如何加,点击元件引脚想给它们命名网络时只有一个NOT NET ,那位告知一下。PROTEL99SE

网友A:
以前在99SE中用过.

好像要先在网络编辑器中添加新的网络名,再点击元件引脚时就会有新加入的网络名了.

网友B:
99SE网络增加元件的方法

99SE网络增加元件的方法。帖网址到IE地址即可下载http://www.sky9218.com/down%20load%20data/protel99se%20PCB%20add%20part.rar

楼主:
收到,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