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后电路板变形,铜薄已起泡,还能用吗?

楼主(2008-01-17):
波峰焊后电路板变形,板子是28*37mm,单面的。外加工。现在板子成弓形了。此批共500块。部分板子的铜薄已起泡。怀疑是焊接时的锡炉温度太高所至。
弓形的板子放在外壳里有些紧,勉强能放进,外壳也没变形。但就是不知道那部分铜薄已起泡的还能不能用?虽然是有外壳,但还是与空气接触的,不知道时间长了那些起泡的部分会不会氧化而断掉?
希望有过这类经历朋友谈谈。谢谢!

网友A:
只能报废,索赔

除非你不要信誉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如果报废的话,上面的电解电容和三极管,二极管电阻什么的能不能拆下来用呢?

网友B:
大面积的地方用网格覆铜就不会了

楼主:
小弟也是常规铺法

最宽的地方也才4mm,最窄的地方有1mm。起泡的地方不定,宽和窄的地方都有。

网友C:
搞清楚用的何种PCB材料,估计与设计的关系不大。

网友D(2008-04-16):
最近由于铜价贵

很多的厂家都在铜泊的厚度上做**,故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出现.不过当过炉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现,怎么会整批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