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1-26):
各位GG、JJ:我在学习PADS中,当我在PADS Layout中添加元件时,库里面什么都看不到,自己做的封装也看不到。换句话说,就是添加不了一些自己画的特殊的封装,怎么解决呢?另外,在PADS Logic中,我要打开Setup/Preferences
也没有这个选项,按Ctrl+Alt+G也没有反应,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哪儿设置有错误啊?                                          谢谢
                                                   一个初学者

网友A:
你下线了,我也看不到你啊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添加元件做封装的时候原点没有设好

那是因为你添加元件做封装的时候原点没有设好

网友C:

是原点没有设好.只要重新设原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