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rotel 中四层板电源层的设计

楼主(2008-02-17):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求教了!

网友A:
RE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rotel? 我用的是 Protel 99se.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我也用的是 Protel99Se SP6

网友B:
最好不要分割电源层,保证它的完整性,其它电源可直接在

走通。真要分割要注意回路问题,因为电源也是交流地,并且电源上的噪声一般较大,小心对模拟小信号等的干扰。

网友C:
re

等待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D:
我的电源要求和你的一样!

使用了曾分割的方法,都放在了一层!

网友E:
同一层里面有多个电源是可以的。

办法有:1,内电分割。
        2,直接铺铜。
第一种办法对于比较复杂的板有好处,用这种方法要求对内电分割比较了解。才不容易出错。

第二种办法就比较直观,容易操作。但是复杂板的时候,遇到修改一点东西又要铺铜就比较麻烦。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用。

网友E:
上个铺铜的图。我本人比较喜欢确是内电分割。

网友F:
可以用内电层分割

网友G:
核心电源内电层分割

其他的在电源层分割就可以吧?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H:
内电层分割是可以的,但需特别注意,很赞同5楼的观点:

电源也是交流地!!!

引用 网友B: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最好不要分割电源层,保证它的完整性,其它电源可直接在表层拉线

走通。真要分割要注意回路问题,因为电源也是交流地,并且电源上的噪声一般较大,小心对模拟小信号等的干扰。

9楼的图是个不错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