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线路上进行喷锡处理,在PROTEL99中如何设置阻焊层?

楼主(2008-02-19):
我在BOTTOM SOLDER上布线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就成了顶层的走线了
另外
怎么设置走线的厚度啊

网友A:
可以在阻焊层设置不加阻焊的区域

不行可以在线上添加和线一样粗细的PAD,而且可以设置厚度.这样加工出来就不可能有阻焊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