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ADS封装导入Allegro封装时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2-19):
附件是由PADS生成的asc文件导入Allegro生成的PCB,再由该PCB生成的封装。以下是碰到的问题:用PCB Librarian可以打开看到该封装,可是用PCB Editor就无法调用该封装,路径什么都设了,用Place-Manually放置封装时就是看不到封装,也无法放置(可以看到封装名,请看附件图片),其他自带的库或者自己通过PCB Librarian画的封装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看到并放置,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小弟谢谢先!!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1911122213.rar

网友A:
re:

1) 不能用任何中文名
2)库路径在allegro搜索路径内
3)真实的存在该PCB封装元件
4)原理图元件的封装名与PCB库元件名相同
5)原理图元件的封装pin名称和数量与PCB库元件相同

网友B:
PAD里的SHAPE去掉既可

PAD里的SHAPE去掉既可

网友C:
看下面的提示,PAD10找不到

路径没有指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