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CB 中的线宽和线距

楼主(2008-02-24):
请问各位大侠,

    在 PCB 布线的时候,一般两层板、四层板、六层板等等在布线的时候,其线宽、线距有什么要求,是不是根据 CPU 的主频来决定,怎样的线宽和线距才是理想的?

楼主:

         求教了。

网友A:
re:

1、你加工工厂的工艺能力决定了你线宽和间距所能取的最小值。
2、板大小和布线密度会影响你线宽和间距的取值。
3、高速和一些特殊线(如50欧射频线)的阻抗要求有时会决定你的线宽。
4、串扰和高压隔离的要求有时会决定你的间距。
5、大电流流过的线也会对你的线宽提出要求。

楼主:

谢谢 syzdq ,明白了。

网友B:
一般spec会给出建议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