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6如何进行全选啊?

楼主(2008-02-25):
在99SE中,双击一条连线,然后点选择,然后在点Global就可以将全部的线条处于选择状态,但AD6.6中双击出属性后,根本没有选择这个项目,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进行设置啊?

网友A:
线上,按右键,选择相似。

楼主:
选了

但是每次都只能找到一个对象啊,其他的还是编辑不了

楼主:
太困惑了

就想各位说的那样,但是就是每次都只能选当前那个,其他的还是不行

网友B:
很简单

我也用ad,搂住是要选择一类,方法是点击某一条线,然后右健,选择同类就行了,这样,其他部分变暗,你选择的线条变亮,或者在edit 里选择也行。

楼主:
现在我可以选择了,但运行检查器后我要选择的地方的确是高亮显示,但是检查器上却显示没有找到元件,请楼上那位高手能否告知下如何解决?

楼主:
为什么没有选择匹配这项目

在选择编辑的时候,PCB检查器里面为什么没有选择匹配这项选项,是不是没有这个选项就让你选择的东西找不到出现上面的原因

网友C:
shift+F在弹出的编辑栏中选择相同的属性,按Enter就OK了!

楼主:
选了相同的属性,而且要编辑的项目也都高亮显示了,但是就是检查器中显示没找到元件,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