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有关PCB层的设置

楼主(2008-03-05):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来,在设计PCB的时候如何处理和补线呢,都快搞昏了头了,请指点一二吧

我想设计一个4层的PCB

最上和最下层为信号线层

第二层为地线层,数字地和模拟地在这个层

第三层为电源层 :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都是3V,

请问这样可以吗????我以前没布过这样的

如果不合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另外,电源层和地层在Add plane和Add layer 方面应该选哪个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谢谢

麻烦啦,还望大家帮忙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这样分层可以的.
最后一个问题,"电源层和地层在Add plane和Add layer 方面应该选哪个呢"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分层可以的

add plane和add layer都可以,add plane是做成负片;add layer 是做成正片,就是跟走线层一样铺铜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

  谢谢楼上两位的,
还想再问一句,如果地层用plane的话,是不是只有一个网络,那样模拟地和数字 地能分开么?,
我第一次画这种板,不太会,呵呵,谢谢啦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用不同的网络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