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成的板,多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11):
猜测

以下纯属猜测:
好像是DM642的板子,配了两片SDRAM,1片flash。
一个16c550接串口,max232。
tvp5150,saa7121。
好像有网络接口,但没找到网络芯片。
电源模块,看不出电源芯片用的什么。
应该还有一个CPLD。

不知猜对了几成:)

网友B:
曲鹏兄弟的板子画的不错

还是用protel画的呢,我最佩服用protel画板的人了,不容易啊。
几个问题:
1, BGA下面都没有贴件,那其他的地方TOP面也有空间,可以放单面件,这样只要一次焊接就OK了,增加可靠性。
2,有一些3头电源线可以走成T字形的,你有几条走了45度的,不好看,也容易有干扰产生
3,网口部分电路处理的不太好,挖铜的意义是什么?
4,看不出来叠层顺序,又是TOPLAYER 又是L1,什么意思?
5,电地层是负片,没有看出你有电源分割情况?POWER层只有一个主电源?
6,负片在距板边要隔离出0.3mm的空间,你不处理的话板厂就给你默认成0.3mm,建议你处理一下,显得专业。
7,内层还有两层信号层,不打算铺铜?如果不铺铜的话,板子的地可能不太好,还有就是在生产的时候有问题。
8,4个弧线是啥?要切掉的?这样不规范。板外形只能是一个闭合的面,任何多余的都是不规范的。

楼主:
谢谢!

to-zpdsp:真厉害,基本都猜对了.网络芯片在挖铜地方.电源芯片用的是sc4519.
         还有个音频的.
to-郭大哥:一直想去看看你怎么画板,想让你指点指点我,怕影响你工作,没好意思打电话.
1 恩,原先没注意到这个.
2 不同层和同层的3头电源线都走T形吗?有什么区别呢?
3 问同事后,他说挖铜是怕有的网口会对下面的铜皮产生电磁干扰.不清楚
4 L1是内层一层,
  L2是内层二层,
  通用标准怎么表示呢?
5 分割了又没了,大意了,还好...被郭大哥发现了,我粗心了,汗
6 恩,好的
7 问了下,说是把信号完整性放第一位
8 是装盒的物理结构需要

网友B: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2,T行走线是 _|_ 你走成_/_  或者_\_ 有45度角,不太好
3,有干扰就多挖点, 把网口下面也挖了更好
4,通用的一般是 L1/L2/L3/L4/L5/L6 你这样描述内层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
7,既然是完整性第一位,多敷一些铜(GND)还能破坏完整性?你们的硬件工程师这么说的?
8,我知道你是结构要求,但是没有这样画外形的,看一下我该你的标注

另外:你敷大面积铜的时候不要用直角,也处理成45度的,我实在懒得不想画了,你理解了没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1134040340.gif

网友B:
还有,你的MARK点太多了

一般的IC PIN PITCH在0.65mm以下才考虑放MARK点,看你很多0.8以及1.27mm的间距的IC都有MARK点,还有距离近的IC共用一对MARK点比较好,所以你的MARK至少可以砍掉一半

网友B:
呵呵,忘了告诉你了

现在换工作了,以前的联系方法都用不上了,有技术问题就发在21IC上,除了问PROTEL怎么用之外,我还是能回答一些问题的

楼主:
恩,受教!

基本都理解了,呵呵.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板,等过段时间我再发上来,记的再指点我啊.
刚刚问了下带我的师傅,说覆铜会影响信号完整性,但会起EMC作用,折中一下就没有覆铜.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