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两年前的小板

楼主(2008-03-11):
双面PCB:

手工实物板:

Tips:
在layout的时候,设计有时候需要根据layout的需要做调整。以下为一个例子,对于SDRAM的走线,Data mask的顺序以及SDRAM data bus的线序可以根据layout走线方便做调整。

网友A:
TV to VGA? 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一个DVB-T的接收板

主芯片是LSI logic的MPEG-2解码芯片。
在有限的空间完成了设计,感觉还拿得出手。呵呵~

网友B:
re:楼主,请教个问题

你的SDRAM连接问题
第一组:DQ[0..7]<->MDATA[23..16]
第二组:DQ[8..15]<->MDATA[24..31]
第三组:DQ[16..23]<->MDATA[7..0]
第四组:DQ[24..31]<->MDATA[8..15]

第一和三组的“位”序怎么会是反序呢?

网友C:
这样布线方便

程序也不用多大的修改

网友D:
RE

The PCB is very prettiness!

楼主:
to 4楼

如5楼所言,为了走线方便特意做的调整,这样走线非常顺。
调整之后程序不用做改动,因为存进去是什么,读出来还是什么。

网友E:
看不出什么来

道行浅啊

网友B:
re: 7楼

明白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SDRAM/DDR SRAM/DDR2 SRAM 这些芯片都可以采用这种“特别”处理方式。但flash这些芯片就不行了,因为有控制操作命令...

楼主:
to 9楼

是这样的。
如果flash的驱动做一些调整,也可以调整Data bus的位序。但相对于SDRAM, flash的速度和访问频率都很低,布线方面的限制比SDRAM要宽松很多。

网友F:
干的不错

比这版面我见到的以前发的一些板子好得多~~

网友G:
SDRAM并不适合随意调整

据我所知,SDRAM并不等同于SRAM,SDRAM是需要初始化的,而且有很多命令,所以地址线和数据线并不是可以随意调整的.同样的NOR FLASH和NAND FLASH也是存在很多命令,并不是所有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可以随意调整.

楼主的板子之所以能正常工作,可能只是错位得太巧合的.

楼主:
LS

对SDRAM来说,Mode Register只用到BAx,Ax。地址线不能随意调整,但数据线没问题。
对Flash,10楼说了,可调整,但是需要调整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