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过孔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8-03-11):
"普通的信号线是8mil,使用25/15mil的过孔,电源线是20mil,使用50/25mil的过孔"

过孔内径一定要比线要宽吗?使用比较小的不行吗?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请你计算一下不同直径的过孔,能够导电的表面积是多少

再想想为什么电源线要使用较粗的线宽,算好了就有答案了,算好了你也成为大侠了。

楼主:
为了缩小线之间的间距,我都使用28/15mil,电源过孔也是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哎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