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四层板的微带线如何确定

楼主(2008-03-12):
假如板层结构为:
FR4板材
18um表层的铜箔厚
1080*1+7628*1
内层双面板1.0mm
7628*1+1080*1
18um表层的铜箔厚

我想在表层画一50欧姆的微带线,问:计算时要用到的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re

1080,7628表示的厚度是多少?
微带线的宽度应为多少?

网友A:
可以用软件计算

到网上下一个计算阻抗的软件,把你的已知参数输入进去,然后求未知参数.计算还挺准的.制板的工厂一般也通过这个软件来进行阻抗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