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是属于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

楼主(2008-03-18):
请问各位前辈,PCB板铺铜是属于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

楼主:
各位高手请多多指教啊!

各位高手请多多指教啊!经常看到单点接地多点接地的说法,那铺铜是多点还是单点呢,我想应该是多点接地,因为都是就近接地的情况,各位高手意见如何?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多点接地

网友B:
这里的地的概念是电压比较平稳

如果地的阻抗很小,共地干扰比较小,可认为是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