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热闹,我来发个图

楼主(2008-03-18):
正月十五后,回来画的一个小板。有些线没有细调,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欢迎拍砖。
顶层。

楼主:
信号层1

楼主:
信号层2

楼主:
还漏了1层。

还漏了一层电层,不知为什么发不上来。

可能是图片超过300K了,算了不折腾了。大家凑合看吧。

顺便再问个前些天问了没人答得问题:
我键盘上的Page UP/Page Down两个键不太灵活,所以画PCB时放大/缩小有时按不出来。小键盘上的Pgup/PgDn要留着按数字,使起来也不方便。Peotel99 se6环境下。
我想改成[/](左括号和右括号)这两个键,不知怎么定义。

网友A:
定制里有啊

点那个三角号,然后选择第二个定制出来后选择第三个菜单就是快捷键的定义菜单了

楼主:
试过,可以了。谢谢ccf2008。

试过,可以了。谢谢ccf2008。

楼主:
有裤子穿了:)

有裤子穿了:)

网友B:
走线很整齐,很舒服

顶顶!
不过顺便说一声,我们这一个工程师做的板,大小跟你那差不多,
5个BGA,只走了四层。
信号线只在TOP 与BOOTOM 有。

看完后,我汗!!

网友C:
4层板足够。

看见6层板就头大。

楼主:
考虑过用4层板

考虑过用4层板,但板上电源较多,1.4V,1.8V,3.3V,5V还有几个模拟3.3V和1.8V。除了1.4V较为集中,其他电源都分布全板,如果只用一层电源不好划分。

不知大家对电源层的划分和管理有什么好的设计思路。还望指教!

网友C:
。。

电源层+Top/bottom层走电源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
地层尽量完整。
信号线基本走在top/bottom层。
布局规划好的话,肯定没问题。

楼主:
谢谢imcu指点

以后有机会,尝试把它改成个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