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与SDRAM走线

楼主(2008-03-18):
请问DSP2812与SDRAM间的信号线要做蛇形等长走线吗
最近想用PROTEL 自己画一个四层的板子来试一下

网友A:
不需要,但要注意信号线的长度匹配,不要相差太多

楼主:
不需要,但要注意信号线的长度匹配,不要相差太多

那请问一般相差多少才不算多啊 差100多MIL的可以吗

网友A:
建议看一下datasheet

TMS302812 最高速度150MHz(t = 6.67ns),100mil = 2.54mm
s = vt => t = s/v = 2.54/1000.0/3.0e8 = 8.5e-12 s
这个延迟可以忍受

楼主:
DSP2812

恩 谢谢DX的指教了
已经快画好了
到时还请帮忙查查错啊

楼主:
引脚连接

请问各位高手TPS3823的WDI复位脚应该和DSP2812的哪个脚相连啊
好象没有脚可连啊 是否和XRS 连还是和另取一个DSP2812的IO口来连啊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