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8-03-18):
在用Protel99se进行自动布线时,出现了显得提示:
Advanced –Route recommends changing channle size from 1. mil to 20. mil is this OK? 请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如下图所示:

谢谢!

网友A:
翻译

高级布线器推荐将通道大小改为从1.mil到20.mil这要确定吗?   Y是N否

楼主:
RE

2楼:
请教:
你这里说的通道是什么意思呀?是安全间距吗?和线宽有关系吗?

网友A:
线宽

线宽...

网友B:
如果太小,则会增加自动布线的难度

类似于分辨率,分辨率太小会大大增加分析的难度。。。。
大概是这意思。。。

楼主:
RE

2楼的朋友:
再次请教,高级布线器推荐将通道大小改为从1.mil到20.mil.请问,原来的通道是多少呀?

网友A:
系统默认的是10mil

系统默认的是10mil  所以布线的时候在规则里可以设置下电源和地线的线宽再布线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酷!

楼主:
RE

7楼:
10mil就在1mil和20mil之间呀?每次布线前,已经在rules中设置了各种网络的线宽了,可是还是出现了像一楼的图片提示。

呵呵,为何?

网友A:
忽忽~~~

我的PROTEL设置过线宽后再布线就不出来耶........

楼主:
RE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是自动布线,还是手工布线?

网友A:
自动

自动  手工的话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楼主打错了一个词?channel

在用Protel99se进行自动布线时,出现了显得提示:
Advanced –Route recommends changing channle size from 1. mil to 20. mil is this OK? 请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如下图所示:

谢谢!

楼主:
RE

Teacher iC921:
Thanks deeply for your giving dir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