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不了的“1K”

楼主(2008-03-19):
看图:开始这个地方有个电阻,阻值标为1K,在PCB上是隐藏的,但是当我布线的时候发现PROTEL99认为这个地方有个1k的TEXT,而且是在 "TOPLAYER"!!,于是我在原理图中删掉了“1k”甚至删掉这个电阻,但是这个在“TOPLAYER”的标为“1k”的TEXT始终无法消除,犹如见鬼。
哪位有办法?指点下
图:

网友A:
D版的PROTEL99经常会出问题的,没办法,多备份吧...

网友B:
你有没重新导入网络表

删除后没重新导入网络表吗?
1KTEXT设置的层面对吗?1K的电阻既然要用,那隐藏干嘛?
D板的我用了很多年了,出来总是弹出什么LICENCE的问题,其他都还正常,还是看看你的设置

楼主:
我删除了1K之后,

重新载入PCB,但是那个“1K”还在,真的是没办法了,
现在都准备最后敷铜了,才发现这个问题,痛苦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

网友C:
我告诉你一方法

复制其它所有的到另外一PCB文件。。。

楼主:
如影随形

ayb_ice: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但是没用,那个神秘的"1k"还是顽固的跟过来了

网友D:
重装系统~嘿嘿嘿

网友E:
试试

你的那个1K是用丝印标注的还是元器件的参数?
用丝印标注的你可能选错层了。
如果是元器件的参数,删除了元器件就不应该有了。
原理图中删除,然后重新生成网络表,导入网络表,选择删除多余的元件

楼主:
你杀了我吧

ocon:拜托,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好不好,
我现在的应急方法是先敷铜,然后禁止DRC,然后补线

网友F:
你如果放心的话发给我,我看看。

用PROTEL99SE许多年,还没发现没解决的问题。我的油箱:lymbgd@163.com

网友G:
给你点建议

可能是其他的零件上的丝印造成的。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H:
如果确认是那个电阻有TEXT

你查看电阻的属性,看看它的TEXT是不是1K,是不是在顶层,之后财处理就应该没有问题了。但如果它不是该元件所带,就要设法先显示出来。

*---我不是99SE的问题,要是,对其它也是“公平”的。

----------------------------------------------------
看图:开始这个地方有个电阻,阻值标为1K,在PCB上是隐藏的,但是当我布线的时候发现PROTEL99认为这个地方有个1k的TEXT,而且是在 "TOPLAYER"!!,于是我在原理图中删掉了“1k”甚至删掉这个电阻,但是这个在“TOPLAYER”的标为“1k”的TEXT始终无法消除,犹如见鬼。
哪位有办法?指点下

网友H:
如果信得过,E买给我看看

网友I:
就没有删不了字!

主要要搞清楚它是哪来的

网友J:
I

经验告诉我它很有可能,是在布线层。你把所有丝印都显示出来,双击看看,那个1k是不是在布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