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新贴 新图(ARM7) 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19):
 全图

楼主:
顶层(去覆铜)

楼主:
底层(去覆铜)

网友A:
为什么貌似还有这么多飞线?

网友B:
应该是去掉附铜后,出现的未连线吧。

应该是去掉附铜后,出现的未连线吧。

网友C:
电源层与地层的分割还是用比较平滑的好。

楼主:
7楼:是去铺铜后出现的地连线
8楼:内电层的粗线条是没有网络(no net)的,在分割的电源在无网络的线条包围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另外 想要在内电层中去掉一块,应该怎么处理,分割一块区域设置成无网络就可以了么?

网友D:
说说我的看法

 那几个电解电容排列的不太好 为了后期安装,极性最好全部向一个方向, 元件尤其是贴片的排列也不够整齐和美观,横横竖竖 。底层如果可以最好不要放置元件!
  走线还是走的不错的 漂亮!

网友E:
早上还是昨晚碰到三多,现在碰到三新了!!

网友F:
走得不错

走得不错

网友G:
试问,这块板子出成品了没,因为自己新手,向您学习.

楼主:
谢谢支持!

感谢zhanghx110 指点,电解电容的安装主要是考虑到,这块板上下还需要安装其他板,由于结构问题不便随便安装!

楼主:
贴片电容!

贴片电容放置主要是配和走线,在保证走线整齐美观后再考虑电容的放置!!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不知到我这样考虑对不对!???

楼主:
板已制好!

板子上月拿到手,部分结构需要调整,功能上没出问题,总线到100M没出问题!!!!

网友H:
走的不错

    走的挺好的,把布局再调整一下应该可以做产品了吧。左上的那个电源芯片热焊盘的地孔可以直接打在焊盘上,不用再向外拉了,最好做一3x3或4x4矩阵孔打在上面,对绝大多数电源芯片都是有好处的;右上的RAM和Flash位置可以考虑互换一下,毕竟 RAM的频率比Flash高的多,Flash放远点都没问题,大不了再加个驱动就行了。至于滤波电容,个人认为还是要先顾性能。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