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PROTEL绘制半格的直线?

楼主(2008-03-24):
(无正文)

网友A:
我&$%@!*()&^%---半格的直线?

你可以將1個格的值設置成减一半或捕捉半徑减一半

网友B:
右键--文档选项

修改snap的值或去掉小勾勾

楼主:
哥哥们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哥哥们能不能说详细点,小弟刚学会用,不太了解怎么调啊!

网友C:
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不是还应该截屏下来

楼主:
6楼的哥哥麻烦你指教一下了

6楼的哥哥麻烦你指教一下了,小弟确实不知道在那里设置。我刚学会用这个软件几天,还不熟悉怎么操作呢

网友D:
在键盘上连续按下“V G”两个按键。

再按一次就恢复原样。

网友E:
设置

在*.SCH中点右键,选择Document Option,在Sheet Option选项卡中的一个Snap,在右边的方框中把10改为5就行了,但是你还得注意Visible的值是多少,这个值决定显示的方格的大小!(一般情况下,这个值为10)

网友F:
protel99最小单位是1,通常设置为5

如果你想做0.5格恐怕是系统不支持这个功能了
1格的单位应该是10mil,就算是最新的altium designer 也只支持到10mil/1格。

楼主:
谢谢各位GG小弟已经会了

再次感谢各位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