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电路仿真

楼主(2008-03-24):
请教高手,我在用protel做电路仿真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加仿真库时,加不进去!报的错误信息是:
U1 Error: Could not find model file HCC4514 in:
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IMSimulation Models.ddb
 or
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IMST MICROELECTRONICSHCC4514.MDL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路径不对吧

楼主:
仿真

我在加载仿真库时,就加不进去!我用的99SE
现在用的库是我在网上下的,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小心点

出现这种问题是常见的事情呀,大多都是安装路径不对啊!重新安装一回呀!

楼主:
不行

重新安装了,仍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