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线宽与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PCB板要通过10A的电流,则布线时线宽应该设为多少?
    假设铜箔为50um,要不要镀锡?
    铜箔厚度为72um呢?
    有没有经验公式?
    网上的资料只将到6.1个安培。
    要么就是不够权威。
    有没有人对此问题有关研究,还望赐教。

网友A:
单 双面板,镀锡是比较稳妥地做法

铜箔厚度事先问问PCB板厂能做多厚,不是你要多厚就有多厚的,多层板可以分割电源层
IPC275-A的标准上有计算公式.同温升,铜箔厚度,A有关.

I = 0.0150(DT 0.5453)(A 0.7349) for IPC-D-275 Internal Traces

I = 0.0647(DT 0.4281)(A 0.6732) for IPC-D-275 External Traces

网友B:
镀锡,必要的时候补线

楼主:
回2,3楼

     我做的是双面板,铜箔我问过厂家了,他们可以做到108um,
     但太厚了, 对线间距又要求过高,
     所以我提出了常用的50um和70um.
     3楼的补线我不是很懂.

楼主:
补充

布线加宽了,那么对应的导线两头的焊盘外径是不是也应该加大?

不然,假如外径是1mm,线宽为5个mm ,是不是不太美观?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

http://circuitcalculator.com/wordpress/2006/01/31/pcb-trace-width-calculator/
这个链接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