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的分辨问题

楼主(2008-03-24):
因为涉及到画PCB分割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区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所以就在本版问下这个比较菜鸟的问题。
运放之类的为模拟电路没什么问题,但是74系列和4000系列里面却有很多很模糊的电路,比如说4046这种PLL,输入输出都可以是数字频率信号,但是中间却需要加上一个低通滤波电路,这个时候怎样区分呢,或者说在PCB板上怎么做?直接算做模拟电路或数字电路,或者是把芯片放置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分界线上。
再比如另外一些专门功能的芯片,例如DSS AD9850/9851这类芯片既有数字电源也有模拟电源,既有数字地也有模拟地,看到相关参考**是把它放置在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分界上。
请大侠给个比较简明的判断方法和在PCB板上大致的分割意见,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CPU

它的晶振部分也是模拟

楼主:
楼上,为啥晶振也是模拟呢?
晶振不是一般输出为TTL电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