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DSP+ARM如果是6层板,该怎么分配层,多谢拉!

楼主(2008-03-25):
各位兄弟,DSP+ARM如果是6层板,该怎么分配层,多谢拉!

网友A:
6层板

S/G/S/S/P/S

S/S/G/P/S/S

楼主:
谢谢 benladen!

还想问问benladen:S/G/S/S/P/S 优于S/S/G/P/S/S吗? 谢谢!

网友A:
各有各的特点

两种都是可以的,如果有很多信号需要做严格的阻抗控制,那就我就会选第一种,没什么大要求的我就选第二种,怎么着也能当个电容使啊,哈哈

楼主:
有点明白了

benladen 兄弟,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