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怎样出钢网文件和红胶文件,谢谢

楼主(2008-03-29):
(无正文)

楼主:
请教

再请教,   谢谢

网友A:
我也顶一下

我也想学一下,
钢网不知道能不能用图层完成,
红胶文件我也想学
大家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B:
把PCB图交给厂家就行了

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锡膏钢网应该很好做,应该就是某一层,但是红胶的就不是很清楚

网友C:
99se也有输出gerber file的选项,但没用过。

ad6用,可以网上搜下,有人写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