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bottom solder和bottom paste层

楼主(2008-03-31):
大家先看看我的理解有没有误

bottom solder是底层阻焊层,bottom paste是底层锡膏层。

我现在画电源板要加大电流,要将底层铜皮露在外面,是不是只要在bottom sloder层和bottom layer层上画线就可以了。若再加一层bottom paset是不是会在铜上面加一层锡。

网友A:
是这样的

    不过不太明白,你要露铜的是什么部分,不会是电源吧?

网友B:
只要在bottom sloder层上画就可以了

bottom paset层PCB厂不管,是做钢网时用的(目前好象做钢网的也不用它),表示在有bottom paset的位置上锡浆。

楼主:
re:caujf123

是啊,是电源,我不是露铜呢,是要在上面加一层锡。

只是想搞清楚一下,若不要求加锡只露铜该怎么做。

网友C:
露铜方便加锡吧。

要是被绿油覆盖了就加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