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张fpga图,新手,多多指教

楼主(2008-03-31):
自己画的fpga板子,很多地方都不知道一般的规范,请多多指教一下。下面会有protel99se的pcb图上传,可以下载帮我看看,指出缺点,先多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protel99se pcb原文件

不好意思,请问怎么上传 大于300k的文件?,那上面要求文件 300k以内。

楼主:
压缩时候搞成了2部分

楼主:
第二部分

网友A:
好像布得还可以

   滤波电容看不清,是放在背面了么?如果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fpga的 滤波电容放在背面了

fpga的 滤波电容放在背面了,可以下载pcb文件看的,只是画那几个滤波电容时候感觉很难画,不论怎么放都画不好。还有,芯片和芯片之间最小的距离是多少?可以帮我指出不?我的dc/dc转换芯片那附近的几个电容,别人说还要放得靠近一点更好,我自己老是把握不住最近可以放多近,放近了和做板难度有关吗?
请 各位 指点一下 ,谢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板子应该可以缩小很多吧?电源过孔和一般信号线的过孔放多大合适?

先谢了!

网友B(2008-05-19):
给我发下

给我发下,菜鸟想去学习学习,邮箱是58123760@163.com  谢谢哈

网友C:
不错啊

比较整齐

网友D:
板子一定很大

网友E:
呵呵,纯数字板,又没有外围芯片,随便布,布通即可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只是电源和地线的走向罢了

线路很整齐,板子也大,做出来应该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