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图,多指教

楼主(2008-04-01):
(图片)

网友A:
整体看还不错

  说具体点,是什么板子?

楼主:
测电压的有效值

芯片是ATT7022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估计因该是个ADC什么的,输入走的挺顺,应该没啥问题,加油!

楼主:
不会分层显示,各位将就看吧

喜欢大石头

网友B:
一点小建议

电源、地线走法有问题。地线不要从贴片焊盘上走,否则一个焊盘坏掉了,整个板子地线就废了,最好地线围绕板子走一圈,然后接地的器件接到地线上,过孔不要靠近焊盘,贴片焊盘与线接触最好是垂直接触。还有一些细节的不合适,最好找周围的高手给你看,经验多了,自然板子画的就好了。

网友C:
我是新手,问个很弱智的问题

大家不要BS我啊,想问一下楼主怎么上传图片,我截图还是太大了,远超过34KB ,楼主是用什么格式上传的啊?----

网友D:
晶振下面,最好全是蓝线

地线采用大面积铺铜的方法!兄弟有前途!

网友E:
楼主画的很漂亮啊

网友F:
.

chk1223  图片格式是JPG的

楼主:
re

to   wait_boat
 多谢您的指点让我收益匪浅。

to   skylinee
多谢多谢

网友:
新手来看板,呵呵

新手来看板,呵呵,楼主画的不错嘛,我什么时候能画出这样的板子呢!

网友C:
to 2_1_I_C

谢谢啊,但是是怎么生成JPG的呢?protel有这样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