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耐高温PCB板问题

楼主(2008-04-01):
因PCB板要长期放在200℃的烘箱内,PCB上再插上测试器件,请教使用何种材料的电路板,哪个公司有提供?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瓷片的?

楼主:
有做过老化试验的吗?

网友A:
200度?什么器件啊,好像一般硅器件到150度都完蛋了

楼主:
是光通讯产品,据说是军工上用的。

网友B:
可以把板放在常温环境啊

把板放在常温环境,那测试件接线进去就好啦

网友C:
200度啊

太强了,一般的器件在焊接的时候走一趟波峰焊一趟回流焊,来回就几秒钟的高温都容易把片子搞坏,你的期间都是耐高温的?板子倒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