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楼主(2008-04-05):
1. 我现在画的四层板,中间两层是VCC和GND, 请问顶层和底层还需要铺地吗?

2. 通常我们做的PCB都是绿色板子,请问如果做成红色或其它颜色,价格有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不用铺地

顶层和底层一般来说不用铺,但要看你的电路布局,有些地方需要放置大面积的地来和其他层连接
颜色只是油漆区别了,价格没有改变的

网友B:
来学习了,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