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6中怎样设置覆铜和别的物件之间的距离

楼主(2008-04-05):
(无正文)

网友A:
在规则里面设置

可以在设计规则里面设置铺铜的间距啊
或者在安全间距里面地一个选全部,第二个定义层后定义网络

网友B:
修改默认space rule的间距就可以

网友C:

在规则设置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