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时:(不同的网络标号能连接吗)

楼主(2008-04-06):
我把数字地的网络标号设为DGND,模拟地的网络标号设为AGND  我想在连线的时候把模拟地和数字地连在一起,但是他们是不同的网络标号,没办法连在一起,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用0欧姆电阻相连

用0欧姆电阻相连

楼主:
谢谢

我想问的是   在dxp 里  如何把GND1 GND2 GND3等几个网络标号连在一起

网友B:
把网络删了就行了

  我用的是PROTEL99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不知道DXP行不,可以试试。

网友C:
大致如2楼

一般情况是:如果是多个地连到一处,那么,可以制作一个多引脚元件。它不同的pin上标以不同的地网络,但该元件可以你希望的方式,任意互连起来。

当然,也可以采用强制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