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炉的PCB,晒一下太阳,大家都来拍砖啊!!

楼主(2008-04-06):
基本信息:
1. 四层板,中间两层是GND和VCC
2. 标准PC104, 96mm*90mm

网友A:
焊盘不要VIA

焊盘不要VIA

网友B:
外引线插座焊盘上的是叫做泪痕吗?

网友C:
整体比较工整

(1)焊盘上Via会漏锡,批量生产时少锡有可能虚焊,,
(2)一些拐弯铺地的地方多加几个地孔,地的连通性会更好。多加几个孔应该不会多收钱。
(3)一会IC的滤波电容尽量离IC近一些,走线时尽量先进电容,再进IC...
(4)接口的地方,如有可能尽量加些ESD保护....
(5)这种接插件的库,最好把边框画出不,以免实物大了造成干涉,插不进去。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评论!

请问xjg1111:

     ESD保护电路一般怎么设计? 需要加哪些器件? 我对这个不了解,请指点.谢谢!

网友C:
防ESD 一般需要加一些ESD器件....

但接口太多,成本与空间上不能接受。可以考虑一些关键比较脆弱的地方加些ESD 器件。
最便宜的,就是用PCB 直接在板上用铜画上尖端放电的那种类似小狗牙的东东....效果可能不明显...呵呵。

楼主:
TO:xjg1111

谢谢你的指点,但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直接在板上用铜画上尖端放电的那种类似小狗牙的东东"?

如果放几个TVS管,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D:
拍砖就拍砖!

IC的退藕电容好象不多啊,连的也不怎么好.
那个排线座很怀疑是否能焊下,封装是不是太小了.
总的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C:
RE feiying888

在PCB板上画上尖端放电的东东,
一端连信号源,画一个三角形尖朝下,另一端三角形尖朝上连到地...两个尖儿离得比较近...0.1mm左右,
用这个尖儿进行尖端放电。不用器件,省成本。
这个DD可以做成库,不要刷绿油,,空气介质好一些....
不过效果确实不怎么样,比没有强.

网友E:
弱问三楼大哥

弱弱的问一下三楼大哥,VIA与穿透式焊盘有什么区别吗?
小弟新手一个,期望得到大牛们的指导。谢谢

楼主:
to:nlgz

"那个排线座很怀疑是否能焊下,封装是不是太小了"

我们不打算焊排线座,打算焊90度弯的双排插针.现在的丝印是根据双排插针做的....

谢谢你的评论!

楼主:
今天又把底板画好了.现在传上来,交作业!

说明:
1. 这是一个为PC104设计的底板,双面板,220mm*220mm,板子是点大,显得有点空,设计成这个尺寸,主要是为了兼容170*170mm的工业CPU主板.所以空就空吧,浪费就浪费吧.

2. 由于时间比较紧,昨晚公司才把原理图,定下来,说今天下班前一定要把板子发出去, 所以我就用机器布线,然后再后工调整一下,结果不到半到,我就把这个板子弄好了..   以下是这板子的图片,想必大家看一定会失望,我感觉,我块板子,也是我画的比较差劲的一块板吧,因为机器的走线形状太不好看了,我也没有时间进行修改了,所以简单地检查一下,没什么错误,就把板子发出去了..

3.这块板子,根上面的那块板子有很大区别吧,如果我不说明这块板子是自动走线的话,想必大家一定不相信这两块板子是出自己一人之手吧!!....上面的块PC104是我纯手工画出来的,
请大家,发表一下评论.

谢谢大家!

楼主:
器件排列

楼主:
板子回来了!!!

楼主:
自己布线,就是感觉不太好看!(自我感觉不好)

楼主:
那块四层板,还得明天才出来

网友F(2008-05-06):
这是四层Signal Layer吧??

你这是四层都是Signal Layer吧,还是两层Signal Layer,两层Plane?

你的Power层分割了吗?怎么还走线?

网友G:
漂亮啊

向大家学习........

网友H:
很漂亮

楼主画的很漂亮,尤其走线很顺啊
高人提的建议也很好 学习了

网友I(2009-11-04):
确实好板!很有条理,整齐!
有些地方想知道:电源层或底层分割了吗?补汗滴时是全部(all pads all vias)一块补的吗?

网友J:
几乎没看见退耦电容,对于较高速的板子是一定不能少的。焊盘上用过孔也是严重错误,缺少经验,会严重影响批量的成品率,而且还会被制板厂的人鄙视,呵呵。另外到地的过孔也严重不足,很有可能会导致地的连通性不好。一句话,这板子也有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问题可以让你挠头好几天。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批量返修率高等问题。

网友K(2009-12-04):
最右边的两个插座有没有考虑物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