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图中那条细细的线究竟是什么?

楼主(2008-04-07):
我用设计规则检测 没有问题,但是那个细细的线我怎么也弄不掉。。。
以前也经常出现这个线条,不知怎么就可以去掉,求高人指点。

楼主:
pcb布线高手们过来看看啊 卖落!!

网友A:
那是你自动布线搞出来的

  那是自动布线时留下来的,要放大了才能看到的。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自动布线啊 放得很大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B:
那是飞线吧

网友C:
有些网络,你没有铺

网友D:
老版本的软件中见到过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新软件里没见过
另外,
你截的图是不是隐藏了某些层(比如顶层),而刚好在这些层里有这条飞线对应的网络对象?

网友E:
那是copper产生的飞线,选中copper拉线连接该网络其他节点就OK.

网友F:
还有个问题

上次我在copper上加了过孔,每个过孔上都有飞线,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看别人的好象没有产生这种飞线的嘛。为什么会这样呢?要设置什么吗?

引用 网友E: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9楼: 那是copper产生的飞线,选中copper拉线连接该网络其他节点就OK.

网友G:
我前天也遇到过

将所有层显示出来也没有用。后来,关闭该文件,重新打开才没了。

之前遇到过一次。当时是有残线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常遇到,是很烦!

有时重生成一次网络就可以了吧

楼主:
是的 规则检测也是没有错误显示的 大概可以忽略

网友I:
按一下END键

按一下END键说不定就没了

楼主:
LS 没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