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的Altium 6.8,有个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8-04-08):
    我安装了Altium多时,一直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将图中Clear等的快捷方式的颜色变成黑色,那个颜色看不太清楚,很不方便,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小生先在此谢过!

网友A:
re

请问你修改过设置吗?
如果没有,默认是黑色的。如果安装就这样,请在设置里面找找,还不行就只能重新下载版本。

楼主(2008-06-16):
问题解决了

我终于发现是啥子原因了,因为系统的主题设置,所以快捷栏颜色变成了灰色,现在把主题修改成了windows经典模式 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B: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Altium 6.8

网上很难下载的`~谢谢了`

网友C:
绿色版的100多M吧 好用的很

网友D:
呵呵

按下L慢慢找~!~!!~我现在米用这版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