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画AT89C2051的封装但是找不到资料证明办

楼主(2008-04-14):
DXP中没有AT89C2051的封装。想自己画一个,但是网上都没,元件体积大小,引脚距离之类的。请教下该怎么弄?

网友A:
呵呵,就是DIP20啊,找个数据手册看看就行啦

楼主:
多谢

DXP中没有DIP20封装。数据手册在卖器件的地方能找到吗?

网友B:
DXP里不可能没有2051封装

你可能不大会用DXP,首先要清楚你要采用的AT89C2051型号,注意一定要有型号的后缀;其次要选对库,就是atmel目录下的。

网友C:
这是标准封装,很还找的

网友D:
买个芯片就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