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PCB板设计

楼主(2008-04-14):
这个双面板请教高手改为单面板,可适当飞线,但是那些LED数码管不动,其它元件可以任意移动.谢谢高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4203914153.rar

网友A:
软件可以给我一份不?我自己做一个玩。我来改

刚学画板子吧,想当初我也是这样:布局不紧凑。 走线一样粗。最起码电源线要加粗点。 没有螺丝孔。。。。

网友A:
怎么不用动态的数码管呢?软件没有做扫描的吗?

网友B:
想问一下你的中文是怎么输入的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PROTEL,我的PROTEL99输不入中文,请教一下你怎么输中文?

网友C:
文件看到了

1、VIA(过孔),1.27的盘做1.0的孔?破盘。
2、年年年年-月月中的"-"不必用数码管来做,直接在表盘上做图案就行了,浪费。
3、泪滴真的很难看,不如不用。
4、所有线一样粗。至少VDD和GND要粗点才好吧?
5、走线毫无规率。该直不直。
6、2.54的焊盘中心距,穿1根线不是大问题,可省好多孔。这种板有种规率,可以用单面板只+少量的跳线就行了。
7、是用自动拉线的吧?
8、DRC中线间距为1mm?
9、还有好多WT。
还需+油啊。。

网友D:
5楼说得好啊

你是第一次做板吧!布局还可以就是布线差了点!

网友E:
我也试试

楼主:
谢谢名位的意见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就是初学protel,也是第一次布线,所以好多地方考虑不全面!谢谢五楼指点!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万年历(回复)

哈哈,我也做个玩下,是双面板的,把图片传上来给大家评下.

网友:
万年历(回复)

上面的是顶层,还有底层的也传上来,大家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