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很难看的板,大家给拍几块砖头吧

楼主(2008-04-15):
这些日子画了两块板,这是昨天才完工的,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好,又没有人给我指点,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还望大家多扔板砖,

这是一个小打印机的板,做它的人走了,老板要我把一些电路改了,还让我改程序....

楼主:
底层

这是底层的,不觉得很难看吗

楼主:
他还想让我加一块RAM上去,我加上去了,可怎么布也布不下

这是没有加RAM的。
为什么我画的这么难看呢,是布局不好吗? 怎么样布局才好看一点呢

网友A:
老兄,我也新手呢

器件布局松散,
布线该调的要调整下,
还有,你板子还有很多位置,可以放得下的呢,
布完之后,线条再调整.
建议你再多看些这方面的资料.
相互学习了.

网友B:
我画的很难看的板,大家给拍几块砖头

我也是新手,想请教你一下,你是怎样把这个PCB图传送过来的,需要什么软件吗

网友C:
LZ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PowerPCB?

网友D:
先练练

1看看别人的板子;
2电源线和信号线一班粗细
3滤波电容的位置..............
.......

网友E:
不算难看

关键是好用

楼主:
留下来的程序有个很烦人的BUG,终于让我发现了

让我找了两个星期,原来就是一悬空的引脚,唉....
    是用Protel dxp 画的,用屏幕复制键 Print Screen复制到画图软件里传上来的。
    加RAM的那块也画了,加上去了,还是比较难看。单片机的信号线我用10mil的,电源用20mil的,别的地方我看地方挺宽的就全用20mil了。看过别人的画得挺好的一些板,信号线很细,大概只有4mil,和我差不多大的板子放了我两倍的东西,要是给我我怎么放啊!

楼主:
还给穿了条裤子,这个月就不用自己买了 哈哈

网友F:
?

楼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呵呵,请指点!

楼主:
楼上看主题列表,我的帖子被光荣地授予了一条“裤子”

“酷”字,呵呵。
斑竹这是鼓励我呢,虽然画的很丑,也不怕大家笑话,知道不足才会有提高。

网友G:
U6不该那样连脚啊 不过好像没也没关系

网友H:
继续努力

布局没搞好,板空间很多,元件尽可能的放在一面,排列尽可能的整齐一点,这样有助生产效率。信号线小点不要紧,电源线还是大点好,注意电容的放置。以前的老前辈是这样给我说的,现在我把它们搬上来。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

网友I:
可以把图发给我,帮你看看

你的板子空间还很大,那就先把主器件放好,根据电气属性调整好位置,最后放阻容器件,布完线还得吧线给优化一下

楼主:
因为板子上边还要放一个打印头,所以顶层只在下边放了几

有个问题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元件放整齐一些则有些线可能会得绕个弯或者走长一点,要线短的话布局又不整齐了,这两个取哪一个为好呢? 我通常都想让它线短一点

网友J:
一小点经验

要想好看点就要在实用的前提下,想办法尽量把板子布得有规律点,包括器件的摆放、走线方向、走线长度、过孔位置、平行线的角度与间隙、元器件的疏密与排列等。。。。如果能把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规律的板布出规律来,自然就会好看了,功底也就出来了,其实一个好的板子一般是“秀”出来的。。。这方面我也不专业,不过我每次布板就默念着“规律”二字。。。不知道对你有冒帮助。

楼主:
xyf2003我把pcb文件放上来 你有空给我看看怎么能做得好一点

回15楼,U6是个MOS管,那么连有什么问题?
继续学习

网友K:
布局时可以把一些摆放在一起的元件放在一起(如:一个芯片的相关电路器件放在一起),那样走线应该容易一点,也好看一点...

网友L:
线有直角弯,

线有直角弯,应该改为135度角

网友:
新手讨教

   我也是新手啊,老师叫我们尽量自己布线,但我总是找不了头绪,不知怎样才给各元件正确的连接好,那优化线路就更别提了.想请教各位,多多帮忙.谢谢!

楼主:
我也都是自己布线的,少用自动布线

因为没用熟悉自动布线心理没底,怕布坏了   哈哈

网友M:
紧凑

紧凑点就好了

网友N:
确实有点难看

直线规律性不强,没有个基本原则,布局也不行,密的密,稀的稀。。。

网友O:
回复楼主

我以前也像U6引脚那样布线 但是有人告诉我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问?

网友P(2010-05-19):
您这布局和我刚学的时候差不多

网友Q:
感觉楼主的过孔太多了

网友R:
感觉弯角的太长!

网友S:
猛一看稍微有点乱   建议重新布局吧,走险尽量按最短的来布局,器件横竖对齐,信号线宽10mil 电源和地20-30mil 估计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