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中如何单独设置覆铜间距?

楼主(2008-04-15):
普通网络安全间距为0.2mm,我想把覆铜和其他网络间的间距设置为0.5mm,按照99的办法,老提示出错,由什么好办法?

软件:Altium Designer 6.7

以前一直用99se。

楼主:
怎么到处都没人解答啊?

网友A:
我来回答你。

在design-》rule-》elecrtical->clearance
新建一个规则,在full query 框下面输入:(InPoly)
在设置需要的间距。就ok了。

原理是,在规则下面新建一个规则,关于间距的,对象是:(InPoly) ,即覆铜。

楼主:
谢谢啊,我以前一直用inpolygon,所以提示出错!

非常感谢

网友B:
按你方法设置还是不行

我是按你方法设置的,但是还是不行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2

网友A:
re :不行的原因分析。

1,clearance1 这里面设置,clearance设置的是all。
2,看看是不是:(InPoly)  注意,有括号。

网友B:
搞定了

果然是没有括号问题,加了括号就搞定了,兄弟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一直想了很久没搞定.
为什么加括号和不加括号有区别?

网友A:
呵呵,恭喜。那就是语法,为什么你C要加括号一样咯。

网友C:
AD6.6和DXP什么区别啊

兄弟你这个AD6.6从那里弄到的啊

网友D:
学到一小招

网友E:
那在99SE里怎么设置啊?

网友F:
呵呵,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感谢pk.kong大侠的解答,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要加括号的。

网友G(2012-08-27):
这一招还真厉害~~~~~~~~~:victory:

网友H(2013-01-21):
谢谢,非常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 加引号可以不

网友J(2013-08-28):
可以在polygon pour manger中.利用覆铜编辑器的功能,对不同的普通进行不同间距设置.焊盘风格设置,还能重铺.